地址译码电路

楼主(2009-04-03):
1金币
有人做过CPU的HPI总线接地址译码器,做多路片选的吗?
我现在的HPI只有一个片选,寻址空间是16M。但是我需要挂一个SLIC,一个USB dirver,它们地址位数分别是A0,A0..4,除了用138译码,还有其它更经济的方法吗?
有其它方法的最好把逻辑也附上!谢谢

楼主:
版主过来帮我解决下!

网友:
一个接A0,另一个接A1-5

楼主:
晕A0-A5都不能接,要接A5以上的高位才可以。

网友:
你还外扩了其他设备?不行你就从高位选5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