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辑阻焊层上的绿漆

楼主(2009-04-03):
想去除电路板上的一些覆铜和走线上的绿漆,使之裸露,请问如何做?

网友:
在SOLDER MASK层上编辑就可以

网友(2009-05-06):
要裸露的话,开窗不就行了。。

网友:
那如果大焊盘上本来有窗,但现在想删掉改成分块小的窗,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5# xingpd 5 ~1 Z( T7 \/ s% L' r
  在TOP层做个大焊盘,然后在solder层放分块焊盘就可以了;或者TOP层是覆铜的话,在paste层放分块的的小焊盘,,都可以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