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lobal symbol

楼主(2009-04-03):
就是vcc和gnd这样的symbol,现有的都是建立liberary的时候生成的,我自己画了一个15v的全局电源网络,但是在dxdesigner里面看不见这个自己添加的symbol,要是我的系统用的电源有5v 10v  15v等,怎么在liberary里面添加不同的电源网络,还有,在做symbol的时候看见很多人是不把电源和地做在symbol里面的,只是在part里分配管脚的时候在support里面自己添加电源和地管脚,如果在symbol里面直接添加了vcc和gnd管脚就没有办法在support里面再次把电源或者是地管脚映射到电源网络和地网络,在连电路的时候必须自己画出电源和地的走线,这样不是很方便,但是如果不在symbol里面画出电源和地引脚,做part的时候必须照着数据手册一一把电源和地添加到相应的管脚,这样很不方便啊,有什么办法比较好的??还有,如果有一个芯片有很多的地和电源管脚,每个脚的名字不能相同,如果在symbol里画出电源和地的管脚会很麻烦,毕竟要加个后缀,并且连电路图的时候还要一一相连,很麻烦!高手都是怎样解决的。到底是在symbol中添加电源管脚好还是不加好,万一还有很多不同的电源,比如数字和模拟还有基准的,如果不在symbol中画出来,映射到cell的相应管教的时候就会很麻烦,毕竟要对这数据手册一一映射。

网友:
可以在做symbol时定义一个属性,具体可参考下网上别人的库。
比如做成v12n v12p,然后在dxd里(我是用这个dc应该也可以)的setting里gobal里添加自己定义的符合。

楼主:
现在时可以定义了,只是要关闭dxdesigner后再打开在dxdesigner里面才能看见新建立的global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