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和routes!!!紧急

楼主(2009-04-04):
请问,如果我在routes里移动了元件的位置,为什么在layout中看到位置还没有动呢,如何才能让他们联动呢。

网友:
你的文件是否是同一个?(名字也许相同,存放的位置是否也是一样的)

楼主:
我从layout中点tools 然后打开routes,直接出现的是 pads router link 界面,下面的outfile 位置如果跟我的layout文件用同一个文件名,则点击proceed 的时候,则出现please rename the output  file . 如果换到别的地方则不能 同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