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混合平面分割

楼主(2009-04-04):
请问在电源混合平面分割像D3.3V和3.3VA.DC_5V的铜皮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看工作电流,允许的话宽点没坏处

网友:
我一般设8mil,一般的应用都可以了。

网友:
越宽越好嘛。我自己一般都搞成12mil

BTW:我用的12V

网友:
这个只要能安全工作还是小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