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AD/99SE中敷铜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各位大侠,你们好,小弟遇到个很纳闷的问题,我自己子画一块板子的时候,是将地线最后来布的(本来不想布地线的,因为后面要敷铜,系统会自动连接地线的,但我这块板子就是不行),完成后我选择敷铜操作,覆盖网络是GND,但并没有想平常一样自动连接好的地,明明有的焊盘的网络是GND,都没有连上,选上去掉死铜的话,就根本没有敷铜了,具体问题和现象请下载附件中文件,这个问题很是苦恼啊,希望大侠帮忙,宁外我是在AD8里面画的,这里提供AD8和99的文件,我的电脑不是很好,一旦进行敷铜很容易死机,呵呵。

楼主:
同时,还想请教各位大侠,在处理较复杂电路板时,也时最后连接电线吗?平时我在学校里还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板子,这回还是第一次,希望看过的大侠能在布线、布局上多指点下!先谢谢啦!

网友:
    我打开看了一下,是不是你在布线规则里面的多边形连接没有设置好。重新设置一下后铺铜就可以了。如图:

网友: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铺铜的时侯网络连接要选择为GND.不然的话,铺铜侯大地也没有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