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5.7中原理图工具的几个版本有分别?

楼主(2009-04-05):
一.
一直用的15.5p008
做原理图时,看了下,相关的有两个选项:
1.orcad capture CIS option with capture
2.capture CIS
我第次做原理图选择的1,也就是 orCAD capture CIS option with capture ,
并且我做了下实验,这两个选项打开后都显示的Capture CIS,用它们打开原理图后生成的网表导入到PCB都没有问题.

那这样说的话,这两个选型实际是一样的了?

二.
在15.7中,运行Design Entry CIS后,出现了很多选项,如下图:
1.orCAD capture

运行后,打开的软件显示orCAD capture

2.orCAD capture CIS option with capture

3.orCAD capture CIS

2和3的选项运行后,显示的都是orCAD capture CIS

4.allegro Design Entry CIS

这个显示与上面的不一样就不说了

想问的就是这几个选项有啥区别?有用15.7的不,做原理图选哪个才正确?

PS:我现在选的3,用它打开15.5的图出现点儿问题

楼主:
用15.7打开15.5的原理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本来有网络连接的器件,如VBAT,移开后再移回来和左边的wire不能自动连接上,非得留下点空间,再手动添加wire连接线与器件;
另一个问题就是原理图中删掉某些元件后,netin时报错的问题;
15.7 的补丁也还没找到,唉

楼主:
知道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2-11-14):
    我也有這種疑問,一直沒有搞明白,請大家指點,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