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页符问题

楼主(2009-04-05):
    弱弱的问一下:
          Exp中有没有像pads中那样默认的隔页符以及电源/地等符号?

网友:
    我不知道什么是隔页符,如果你说的是从一个sheet到另外一个sheet的net连接符号那是有的,电源和地符号也是有的,叫做特殊symbol

楼主:
    对,我指的就是不同sheet的net连接符.
但是具体怎么放置在原理图中呢?
还请楼上的兄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view——symbol 然后选择symbol view 在builtin一栏里面有几个global symbol,这些就是你要的页链接符号!把它place到你的原理图中(offsheet),如第二张图,在这个symbol上加上名字,在第二张图纸上你要输入的端口place onsheet符号并且添加相应的名字,offsheet 和onsheet的名字相同的就会连接在一起,你也可以不这么弄,只要在你的net上命名后,同名的就可以连接在一起,只是不是那么直观,还有其他的如in和out,我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区别,感觉和onsheet和offsheet差不多,就是符号不一样,你也可以在liberary manager自己建立这样的symbol,不过要注意属性了,不然就是普通的symbol了!我也是初学,有错难免,请多包涵,说明文档上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
    如果你想place舒服一点可以再setup——settings——special components里面把相应的符号添加到相应的目录里面,用的时候直接在工具栏里面添加,很好用的!多看看说明文档,很有帮助的,顺便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啊!!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这么详细的讲解,受教了.
有问题提出了大家一起讨论,只要知道的一定分享.
    由于公司要求使用Mentor的DXD+EXP,先前几年一直使用Mentor的PADS系列,
故DXD和EXP对我来说是个新东西,而我是一个初学者.
再次感谢!!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这个连接器在同一张sheet不起作用,不知为何!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其实在修改那个连接符的名字的时候与其连接的网络名字就会变成相应的连接符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连接符只是一个修改网络名字的工具,其实他的原理就是根据相同名字的网络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使用连接符只是为了更直观,注意了,不要修改与连接符连接的网络的名字,否则连接符就不起作用了!切记

刚刚看了一份05的教程,感觉上那个连接符只是一个标号,因为修改offsheet和onsheet的名字并不能同时修改与其相连的网络的名字,只有in和out才有这样的能力,感觉还是有些怪怪的,教程上时直接给net命名,这个连接符是没有命名的,就是一个标号

楼主: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还是双击网络来命名的.

网友:
    在安装文件夹的目录里有个样本,用的是onsheet和offsheet,注意在隔页符上时没有名字的在你的安装目录下的相应文件夹里C:\MentorGraphics\2007EE\SDD_HOME\wv\tutor\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