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中的网络标号(Net Label),端口(Port),图纸入口(sheet Entry)的关系?

楼主(2009-04-05):
我将要画的电路图分成5块:file:///D:/structrue.jpg

其中,电源模块提供系统需要的3.3V2.5V1.5V1.2V,入口电压+5V(即用5V输入通过不同的电源转换芯片DC-DC,输出不同电压轨电压提供其他模块使用)。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打印方便,我将整个系统分成5个并行的电路图来画,但是,在其他电路图中的+3.3V2.5V1.5V1.2V我是应该用网络标号(Net Label)来表示还是用电源端口(Power Port)来表示5个电源的同名电压是相连的?
我先最出是用电源端口(Power Port)来表示的,但是编译(Compile)项目时,报错说“
[Error]
XCF02SVO20.SchDoc
Compiler
2P5_VCC contains Output Pin and Power Pin objects (Pin U13-2,Pin U1-17,Pin U1-38,Pin U1-69,Pin U1-89,Pin U1-121,Pin U1-142,Pin U1-173,Pin U1-193)

[Error]
XCF02SVO20.SchDoc
Compiler
3P3_VCC contains Output Pin and Power Pin objects (Pin U7-1,Pin U6-1,Pin U12-2,Pin U7-3,Pin U6-3,Pin U17-4,Pin U16-4,Pin U20-4,Pin U18-4,Pin U19-4,Pin U1-6,Pin U8-6,Pin U5-8,Pin U4-8,Pin U7-9,Pin U6-9,Pin U11-14,Pin U10-14,Pin U8-14,Pin U7-14,Pin U6-14,Pin U3-18,Pin U8-18,Pin U3-19,Pin U3-20,Pin U1-23,Pin U8-24,Pin U7-27,Pin U6-27,Pin U1-32,Pin U8-34,Pin U8-39,Pin U7-43,Pin U6-43,Pin U1-49,Pin U7-49,Pin U6-49,Pin U8-50,Pin U1-60,Pin U1-73,Pin U1-84,Pin U1-98,Pin U1-110,Pin U1-127,Pin U1-136,Pin U1-153,Pin U1-164,Pin U1-177,Pin U1-188,Pin U1-201,Pin U2-B4,Pin U2-B9,Pin U2-C4,Pin U2-C9,Pin U2-D4,Pin U2-D9,Pin U2-K4,Pin U2-K9,Pin U2-L4,Pin U2-L9)

我怀疑应该用网络标号(Net Label)!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对DXP中的网络标号(Net Label),端口(Port),图纸入口(sheet Entry),跨图纸接口(off-sheet connector)和电源端口(Power Port)的等级和功能,以及其横向还是纵向连接搞不清楚,能否麻烦大方给指点下,如何将这些关系弄清楚?

现在的报错:意思是我的电源网络标号即连接电源管脚,又连接输出脚!但是我连接输出管脚的目的是想将该脚上拉的!

按照《Alutim Designer快速入门》里的说法:网络标号(net label)主要用来实现图纸中的连接量;
端口(Port)即可实现横向连接(多个同等级图纸之间的连接),也可实现纵向连接(子图纸和父系图纸之间)的连接;

跨图纸连接(off-sheet connectors)的描述很晦涩:提供介于端口和网络标号的作用。允许设计者在工程中的一组选定的图纸内建立横向连接。组织图纸的方法是在图标符的filename文本框内输入以分号隔开的多图纸名,然后就可以防止跨图纸接口把需要在组内连接的信号连接起来。名字匹配的跨图纸接口会连接在一起,但是只限于那些以父系图标符组织在一起的图纸之内。如果只有一个子图纸指定给一个图标符,那么该图纸上的跨图纸接口不会连接到工程别处的匹配接口上。
我是采用一个用来描述电路结构的父系图纸,将电路按功能分成5部分,这样这张父系图纸中就有5个图标符,然后由图标符生成子电路图。这样每个子电路与父系图纸中的图标符形成了父子关系。但是我在整个电路结构中采用的是网络标号(net label,也称网络标签)加跨图纸连接(off-sheet connectors)因为显然,我这5个子图纸的很多信号是相互横向连接的。(我愿意是希望,网络标号实现每个子图纸内部的连接,跨图纸接口实现5个子图纸之间的相互连接)。但是根据书上说的,我的子图纸仅是由父系图纸中的一个图标符指定的,所遇不会连接到其他的子图纸上的匹配接口。----à,推出,我应该用端口+网络标签(或称网络 标号)。或者,不用端口,但是去掉父系图纸,直接用5个并行的图纸将电路分成5部分(网络标号+跨图纸连接来实现图纸内和图纸间的连接)。

现在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