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原理图打开变成这个样子................

楼主(2009-04-05):
今天从网上下载了一份DxD原理图,打开后变成下面这个样子,百思不得其解.
    在打开的时候提示:Composite does not exist

    哪位xdjm知道原因吗?

网友A(2013-01-06):
    先看看设计下面没有库文件夹,如果有重新做个映射就可,
    如果没有,看看Sym文件夹下有符号没有,如果没有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设计下面没有库文件夹,如果有重新做个映射就可,
    如果没有,看看Sym文件夹下有符号没有,如果没有就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如果sym有符号要乍样恢复哪?

网友:
    如果有符号,你就把那些符号导入到中心库(可新建中心库,或用现有的),然后在映射一下这个库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