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背靠背设计?

楼主(2009-04-05):
看资料的时候看到:尽可能采用平面设计,或保持电源和地线尽可能短和宽,避免“梳状”线;采用“背靠背”的电源和地层设计,具有最小的PDS阻抗,并具备高频去耦作用,能有效抑制高频噪声......
请问啥叫“背靠背”设计?谢谢啦~

网友:
电源线的旁边就是地线,就是俗人所称的:背靠背

网友:
比如四层板,第二层是电源,第三层就是地平面。

俗称背靠背

网友:
呵呵,看标题我还以为是在华为的核心路由器的业务背靠背呢

网友:
核心路由器的业务背靠背: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这个背靠背是两个机框之间还是两个机架之间的互联线,主要是为了交换容量的扩容,不过这种扩容也存在局限,最合适的场合是这个局点需要2个shelf的交换容量,代表产品华为NE5000E。

网友:
长见识了。我还以为是衣服呢

网友(2009-06-15):
多层PCB中直接相邻(背靠背)的电源和地平面构成一个具有最小交流阻抗的平面电容。

网友:
这个和回路原则是一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