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区域间距如何设置?

楼主(2009-04-06):
灌铜区域间距如何设置?比如3.3V的电源网络和5V的电源网络如何设置间距,在clearance 设置中好像没有这一项。

网友:
选中这个网络,再右键就有了

楼主:
右键选择哪个菜单啊,好像没有间距这一项的设置啊。

网友:
SET UP -> Design rules ->Net

楼主:
谢谢,热心的回答,小弟主要是PowerPCB5.0的版本所以没有这个设置的选项,在2005等后面新的版本中有了这个Copper到copper的设置选项了。

网友:
PP5.0也应该有Setup -> Design rules ->Net菜单吧。

这个在物理上COPPER到COPPER的间距,逻辑上还是不同NET之间的clearance。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