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锡焊盘设计

楼主(2009-04-06):
在有DIP的PCB中,需经波峰焊后再焊IC.怎么样制作PAD?

网友:
    偷锡焊盘(Solder thieves)的应用:
在器件过波峰时,经常容易在器件的尾端产生连锡现象。在生产中为避免这种缺陷,需要在器件的尾部加一对虚拟焊盘,即偷锡焊盘,来牵引熔锡,避免连锡现象。偷锡焊盘的尺寸可参考如下图所示:

网友:
    谢谢版主了,学习了;

    请教一个问题,盗锡焊盘的半径d2感觉无所谓,关键是D1要处理好,不远不近,刚好把锡线拉上去。

    不知道D1和D2一般做成相等,应该没有问题吧。

如果这样,那么为了简便不如把DIP14做成DIP16,标明IC安装位即可?

网友A:
    1,D1和D2做成相等,没问题

    2,理论上是可行,实际使用过种中不推荐。

网友:
    版主说偷锡焊盘是虚拟焊盘,那这个焊盘到底存不存在于板上呢?

网友:
    偷锡焊盘,长见识了

网友:
    版主说偷锡焊盘是虚拟焊盘,那这个焊盘到底存不存在于板上呢?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存在板上的啦,只是它们不起实际的电气作用,只是用来防止或改进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好像引脚间距较小才这样,silk 上加层白油 好像也行,是不是也称无功焊盘?

网友(2009-05-12):
    没有任何电气性质哈

网友: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
    一进来就长见识

网友:
    现在好象都不要这样了

网友:
好像引脚间距较小才这样,silk 上加层白油 好像也行,是不是也称无功焊盘?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PCB规范里见过。DIP间距少于0。6MM吧。 迷糊中。

网友(2009-07-05):
有意思啊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
非常感谢共享

网友(2010-01-04):
这么老的贴,也被挖出来了,银才

网友:
看看这个,这才是正道

网友:
既然有人翻出来,我就献一下丑了.

网友:
重看了一遍贴子,发现9#有说过,但他没画出来.现在我画出来顶你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不是不用了,而是现在的PCB都在国内加工,这边的工程师们偷懒(或没注意到或没时间)。你去看看真正进口的PCB看看。

网友(2011-07-27):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A:
    1,D1和D2做成相等,没问题

2,理论上是可行,实际使用过种中不推荐。

请问一下版主,关于D1理论上与D2相等可行,实际过程中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网友:
    没用过,头一次听说,受教了!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2020-11-12):
    就在后面的焊盘上嫁个锥形的焊盘就行,不用单独加一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