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计高手相助

楼主(2009-04-06):
请问DDR2内存条上的芯片颗粒可以随便换吗,也就是比如 三星DDR2 512M 800的内存颗粒可以换成金士顿或者其他牌子的DDR2 512M 800的(同种规格的)? 只要是同样大小频率的芯片可以相互换吗

网友:
两片内存条上用的内存颗粒芯片是不一样的,要保证是同批次同品牌的几乎不可能,而且现在很多颗粒都是BGA的,怎么换啊,呵呵

网友:
除了注意频率,注意一下位宽,如果是一致的,应该可以互换的,不过从什么角度考虑了,是电路设计级别,还是维修级别了。BGA的更换的时候比较复杂,出问题查问题也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