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PROTEL99问题

楼主(2009-04-06):
请问在protel99原理图里,怎么看连线的网络名?怎么改网络名?谢谢.

网友:
生成网络表就可以看出来了,然后可以直接修改。

楼主:
谢谢,那每一次输出网表都这样改一下吗?如果我要改很多网络那不是很麻烦?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直接在线上放 Net标号

楼主:
这方法不错,谢谢xiao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