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批量修改线宽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请问高手,在AD6里如何批量修改线宽?
谢谢!

网友:
shift+f选取要修改的线,然后选择自己要修改的线宽选项!点ok 会出来一个对话框选择你要修改的选项的线宽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AD6中的全局编辑功能SHIFT+F,然后点击要修改的东西,进行筛选,再修改即可。

第二步在这里修改完后直接ENTER后关闭就修改完成了。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网友(2010-06-03):
同时修改10条线的线宽呢?

网友(2010-07-11):
回复 网友A:

    真的吗?受教了。谢谢啊!

网友:
    修改的是同一属性的所有的线,跟线的多少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