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楼主(2009-04-06):
请问差分布线中差分阻抗是如何计算的,一段平行差分线的差分阻抗可以通过仿真软件计算出来;但当差分线转弯或成角度转折后,整段差分线间的差分阻抗该如何计算,是否是各段差分线差分阻抗的并联值??请大虾指点

网友:
计算差分阻抗:polarSI
差分转角:阻抗不连续
整段阻抗:一个范围

PS:你先好好理解下什么是奇模、偶模、差模、共模,然后再来看差分布线

楼主:
差分线的差分阻抗是130ohms,要将它改变至100ohms,可以用什么方法??现在线宽是7mils,线间距是7mils。还有差分阻抗的只是不是与线的长度无关??

楼主:
有个约束条件是咸鱼线之间的距离必须大于6mils

网友:
差分线的差分阻抗是130ohms,要将它改变至100ohms,可以用什么方法??现在线宽是7mils,线间距是7mils。还有差分阻抗的只是不是与线的长度无关??
引用 网友A:

你用Polar SI9000去算算吧,不过在解决你的问题之前,建议先看下差分线这部分知识哦,书上都有的,很快就能看明白了,弄明白什么是特性阻抗,什么是差分阻抗。。。。。。。。。

网友:
差分线的差分阻抗是130ohms,要将它改变至100ohms,可以用什么方法??现在线宽是7mils,线间距是7mils。
liqiangln:是否是通过TDR测试发现差分阻抗过大,通常是差分端接上修改电阻的值,来调试信号质量。其他方法比较难实现。主要是看接受端的信号是否满足要求。
还有差分阻抗的只是不是与线的长度无关??
liqiangln:是与长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