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线宽大小怎么计算电流大小

楼主(2009-04-06):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PCB线宽大小怎么计算电流大小.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有这种资料,你可以自己找找。
我下载了一份,4月9号我上传到我的群(23850403)共享里了。你也可以去哪里找。

网友:
上面那个资料不全,还要加上铜厚就全了!!

网友(2009-06-01):
楼上是否可以提供个比较全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B(2009-08-10):
为什么三组数据不一样? 怎么判断?

网友:
有个小软件  忘记叫啥名字了 可以计算电阻 和电流 根据PCB trace

网友(2009-10-08):
EMC 电磁学计算软件

网友(2010-06-12):
这个还是共享的,不要客气,谢谢你哦?

网友(2011-03-04):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三组数据不一样? 怎么判断?

我想這三組是不同的銅厚吧 ! (1/2 oz, 1oz, 2oz) ?

但我有另一个問題, 這个也須要看不用的電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