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内存设计问题

楼主(2009-04-06):
1. 内存条上的内存芯片颗粒,可以随便更换吗?比如金士顿的内存颗粒 全部换成三星的内存颗粒,都是同种规格的(容量,频率和位宽)这样可以吗?
如果可以的话,那内存条上的芯片PIN脚定义不就是一样的吗?不管什么牌子的芯片颗粒都是一样的顺序的PIN脚 对吗?
2. 内存条支持的频率是根据内存条上什么来定义的,是内存颗粒本身规格吗还是什么?
3. 内存双面的BRD图 如果只打算贴单面的颗粒 可以用吗? 也就说单面的内存和双面的可以共用一个双面的BRD的图吗?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一个GERBER做出来的PCB板即可以做1G的也可以做2G的

4. 如果去市场买内存芯片颗粒,要注意什么,SPD 要买的话是如何买,买什么型号呢?

网友:
1. 内存条上的内存芯片颗粒,可以随便更换吗?比如金士顿的内存颗粒 全部换成三星的内存颗粒,都是同种规格的(容量,频率和位宽)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随便换的,看你的CPU支持到多少!!   不同厂家的芯片管脚定义不一定的你只能去查数据手册!完全一样可以替换!

2. 内存条支持的频率是根据内存条上什么来定义的,是内存颗粒本身规格吗还是什么?
    出厂的时候已经定死了!是根据其内部电路设计的!
3. 内存双面的BRD图 如果只打算贴单面的颗粒 可以用吗?可以
 也就说单面的内存和双面的可以共用一个双面的BRD的图吗?  这个不知道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用一个GERBER做出来的PCB板即可以做1G的也可以做2G
     可以,只要你不焊接就可以了
4. 如果去市场买内存芯片颗粒,要注意什么,SPD 要买的话是如何买,买什么型号呢?

收藏 分享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