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移动封装到指定的库

楼主(2009-04-07):
    在使用99SE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封装在不同的库里面,可不可以将自己常用的封装提出来,自己建一个库???请具体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导入所有零散的库到同一个工程下,把需要Footprint的复制粘贴到同一库可以了,最后把整理好的库右键导出一个***.lib文件,以后就可以随时调用移动了。

楼主:
    多谢了。我正在慢慢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