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厂家说我板子有错,大家进来看下(文件已上传)...

楼主(2009-04-07):
昨天发了一个板子给厂家,今天早晨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板子有错.

所用软件ADS2005 SP2

     至于错误:
                   1:  文件有错

                   2:  覆铜焊盘不对

打电话给我的人是门市的(中间人),她就是这么说的.她也说不清具体哪错了.我只是讷闷,我布过几次都这样的,也没出问题.自己一时也不知哪错了.

大家说说可能错哪了,谢谢

制板厂说有错的文件

网友:
你把文件发上来看看嘛

楼主:
文件放在家里,公司没有. 晚上回去把文件上传下

谢谢zhangyalin

楼主:
文件上传在楼主位

网友:
兄弟,,我这个图看了..是有错呢...你的覆铜焊盘开窗有问题呢..你用心看看吧.

网友:
你就把net 里的gnd 给删了,厂家就可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哪有什么问题啊???实在没看出来........是不是因为你那些GED上的过孔很大又没开窗??但厂家没见过这么大的过孔,以为是什么器件孔觉得要开窗....愚见~!!!

网友:
    应该是你阻焊层设置有问题,出个Gerber看看就知道了,U1(TQFP_44)那个元件的引脚间距较近,阻焊开窗又较大,导致引脚间的阻焊开窗都连到了一起,也就是引脚间没有阻焊,这样生产出来的板子焊接时会短路,个人分析,见笑!

楼主:
谢谢大家
    昨天"多啦A梦"群里的"糊涂神"帮我检查并提出修改意见
我想他在坛里的名字应该是"hunterkidd"吧
谢谢你了...
如果还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我总结了下:主要是我软件运用不熟练,不熟悉制板工艺流程,不能将layout和工艺流程结合起来,都是画好后直接发出去.

网友:
    请问楼主你板子上顶层丝印层的头像是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
    楼主还没说知道哪里错了呢,但我用设计验证发现好多间距问题没有去除,不知是不是这个因素的错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 bmp2asc.exe

坛了里有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有好多处安全间距错误,已经短路了,所以厂家说没有办法做了,要自己检查一下再发出去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哪短路了?

我布线时 drc dro经常切换

做好后,只查了connection 至于间距我忽略了...

板子发到厂里做了...

网友:
感觉是TOP的地线很多都没连上  还少了Solder Mask TOP /Solder Mask Bottom

网友:
菜板一个,问题还真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菜板
谢谢你提醒
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如果你说出具体的菜
我会更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