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9-04-07):
第一次出光绘文件,我在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都display了,情况如图aaa,而我在用cam350看的时候怎么是这个样子,情况如图bbb

楼主:
我在display的时候发现text的颜色深浅不一样,在图aaa中能看出来,但是我就找不到原因。。。

网友:
其他的字符可能没有和C36在同一层,请将它们CHANG到和C36一个层上。

网友:
你的字的线宽是0。修改一下text size或将undefined line width改成6mil。

楼主:
3楼的,他们都在同一层silkscreen_top层

楼主:
4楼的,按照你的方法,字符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还有些元件的丝印没有出来,不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
4楼的,元件丝印的问题也解决了。谢谢你了,当然也谢谢3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