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原理图库为什么那么少

楼主(2009-04-07):
pads2005的原理图库怎么那么少,连RS232、常用的8芯接头等都没有。
怎么办?是要一点一点自己画吗??不是吧、、、、各位大虾,给个回音啦

楼主:
原理图库,不是PCB封装库

楼主:
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吧???

网友:
找个画好的电路图打开,把你所需要的零件复制到你的原件库就行了,省的你一个个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