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在protel中,板子子作好后,需要作什么检查?有分

楼主(2009-04-07):
protel中,板子子作好后,需要作什么检查?如何才能确定板子是OK的?我从powpcb中转换为protel的?请知情者详细点说明?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设置好规则:走线宽度,安全间距,过孔大小,焊盘大小,器件空间干涉位置等,高速的的规则更细化多样。
D R 运行下,看下报告回头再检查下!

楼主:
再请问以下,在设计规则检查中,如图:

应做什么设置,麻烦你在 讲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的板子就默认状态下检查就可以了,勾起前面这几项安全间距、线宽、是否短路、断路、过孔焊盘孔径和外围大小符合你的规则与否基本可以了,其他的选项如果你有涉及用到规则到就勾起来检查下,这从物理层次上软件检查。
    一切事在人为,规则人定的,把容器定做成方行的装出来的水就一定不是圆柱形的,板子的设计思想好不好是DRC不出来的,确保设计合理了,这个DRC过了就可以做板子了。

网友:
上面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