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节模块(VRM)在PI仿真中的作用?

楼主(2009-04-07):
电压调节模块(VRM)在PI仿真中的作用及放置位置的确定?
大家来讨论啊!

楼主:
都没人有理我啊!

网友(2009-12-09):
个人认为是组成回路吧,不过VRM的数值不知设置多少合适,有什么要求?

网友(2011-05-13):
放在板子上的什么位置

网友:
等效输出端得模型,一般用1moh的电阻代替就可以,要是有厂家的spice模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