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过孔放得这么整齐的?

楼主(2009-04-07):
看了一个板子,上面的走线很漂亮,连过孔都放得那么整齐,请问一下大家,怎么才可以把过孔放得这么整齐?

网友:
跟你放焊盘一样的放啊 。放的只是过孔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坐标那样放的吗?有没有什么自动对齐功能呢?

网友:
先复制过孔,在按放置焊盘的方法放。

网友:
不是设置间距的吗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
可以试试看fanout by pick这个命令,注意设置好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过,可能参数没有设置好,感觉很乱,然后都删除了。呵呵。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1.Edit---Copy,单击一VIA
2.在Options框内,X或者Y轴的Qty填写数量,Spacing修改VIA的间距,在Order选择方向。
3.可以随意放置VIA,排列起来很整齐。也可按你所要求的坐标去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