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rotel封装问题

楼主(2009-04-07):
请问大家如何从protel里把一个PCB板的封装导出来啊?刚又想到,在protel里,应如何管理和调用封装库,和allegro,powpcb有什么区别?

网友:
在PCB环境下Design—>Make PCB Library就可以了。前提是你的PCB里的Components是用一个个封装,如果Components使用独立的Line和PAD画上去的,就没办法生成了。

楼主:
我的protel版本里怎么没有Design—>Make PCB Library这个命令啊,你什么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是什么版本的呀,一般的都应该有的。

网友:
你那是Protel软件吗,难道是汉化版。 开玩笑了,再找找!!

楼主:
是汉化的,刚学protel,就下了个汉化版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汉化是要丢东西的!但是好像生成的库是不丢的啊?!我记错了?!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是99SE的汉化版本。要导出PCB图中的封装,直接选中该器件,复制,然后粘帖到PCB封装库文件中(直接在左侧的元件栏里面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