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啊!求助高人

楼主(2009-04-07):
由于IC的管脚很多,所以我把一个IC分成了A和B两块,当然A块和B块对应的PCB封装都一样,然后在用cadence画原理图的时候A块上面有几个管脚在电气上悬空的,所以那应该有悬空标识,应该可以加XX的,但是却没有悬空标识,所以加不了XX,要是我不管它,DRC的时候又通不过,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画原理图时做封装的问题,通过edit part  A块却跳到这个IC的B块去了,就是跳不到我需要的A块。(图片如附件)
           急需解答中!!!!!!!

网友:
你要看看你这个脚是什么属性?POWER属性的就是没有悬空标示的。
edit的时候crtl+B和CRTL+N可以来回切换不同模块,同时你还需要确认你的DRC是什么错误。

楼主:
太谢谢你了,终于解决了,原来牛人真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