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_3中心库问题

楼主(2009-04-07):
我在中心库的元件SYMBOL的引脚号可见,而且在symbol中可以看到引脚号,而放到原理图中引脚号没了,怎么让其显示出来?如图示: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在我刚升级到.3的时候困扰了几天,也发到几个论坛求教结果没有人解答,
后来我发现2007.3走EE流程必须Packager后并且没有错误“引脚号码”才会出现的,很不爽!
不知道2007.5这个问题改进没还是mentor故意这么做的!

网友:
我装的2007.3里面好几个软件都不能用,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上的,你的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有的东西要配置了才能用的,如databook  dms等

网友:
很多啊,比如dxdesigner,HyperLynx Analog Simulator 等等,提示如下:viewdraw.exe-无法找到入口
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xmlreadfile于动态链接库上

我从电驴上重下了一遍,装上去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也是电驴上面下载的,没有问题啊!难道你的破裂?不要用自带的破裂,没有用的,用那个替换mgcl文件的破裂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本身的错误,应该是出厂设置就有错误,换了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