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99SE中布6层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最近在做一个6层板。以前只是做2层,所以这次做6层就遇到了很多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1.  六层是这样分布:TOP-地-信号-地-电源-BOTTOM,第2层作为数字地,准备将第4层地分割成模拟地、电源地和音频地三个部分;电源层分割成12V、5V、3.3V和2.5V 四个部分。
我是先把所有的线布完后再分割的,在画分割线时,我把模拟地、电源地和音频地的过孔用NET高亮显示,但在画分割线时,高亮显示就不见了,所以很不方便,因此想问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2.  分割地或电源时,信号线避免不了要跨越分割线,跨越地和电源的信号线应分别怎么处理才能减小电磁兼容问题?是不是只是相临层的信号线跨越才考虑电磁兼容问题?
3.  分割的地的面积多大,如果音频地只有一小块,我分较大的一块地,可不可以呢,有什么规律吗?
4.  各个地之间我全采用0欧姆电阻单点连接,这样行吗?
5.  电源分割后,各个电源之间需要用什么东东连接吗?
6.  分割线可以和KEEPOUT重合吗?

回答越详细越好!!!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我也遇到基本同样的问题,只是我还搞不懂模拟地,数字地及电源层在相应的层分割后,它们是不是就相当于具有电气连接性,就不需要画导线连接了,谢谢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