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rote出板问题l

楼主(2009-04-08):
请问大家,在protel里,当做好板子后,想要去出板,应怎么做,是不是也是出gerber文件啊,要是出,怎么做啊?欢迎赐教有分!~

网友:
File>>CAM Manager,点击Next,选择Gerber,一路Next,设置完成后,再点右键,插入NC Drill,注意单位和格式要和生成的Gerber文件一致。最后按F9生成Gerber文件。

楼主:
这个好简单 比allegro和powpcb简单多了,这样什么都不需要设置可以吗? 2楼的

网友:
可以的,按默认的就行了。

网友:
不过我们是直接把PCB档案发给PCB厂家就可以了

楼主:
你的更方便,支持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把PCB文件发给PCB厂家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