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logic。。。

楼主(2009-04-08):
请问大家:如何在logic里做一个双联电位器的库?

网友:
我跳过哪。不会LOGIC

楼主:
我跳过哪。不会LOGIC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人“接招”滴。

网友:
和其它的一些元件做法差不多,在编辑CAE封装离,用2D线画你要的双联电位器的形状,再在你的引脚处添加PIN就可以了。

网友:
灰一个就走。

楼主:
和其它的一些元件做法差不多,在编辑CAE封装离,用2D线画你要的双联电位器的形状,再在你的引脚处添加PIN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明白了。是画双联电位器的形状。

楼主:
灰一个就走。
引用 网友A:

跑的快,没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