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中单独添加元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为什么要添加Device,而不是Value呢?
在做封装的时候只用到Refdes(元件位号)和Value(元件值或者元件型号)。
请高手解释下为什么啊?

楼主:
什么没人来呢?

楼主:
你就不能给点意见?汗

网友:
你就不能给点意见?汗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我早就给了。我对ALLEGRO还是个菜菜。

网友:
如果不是从原理图过来的,那么就没有device的信息。
想单独加元件的话,要在做封装时顺便生成device文件。

楼主:
是单独加的元件

楼主:
顶起来,今天接着在线等

网友:
因為,只有ref就可以和原理圖聯系了,
做封裝不用value,
value 在原理圖里面用

楼主:
明白了 ,封装位号是REF,value是在原理图中描述元件型号或者元件值的。
而在做封装的时候,添加REF和value,是为了原理图和封装对应,要不元件就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