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ads logic打开orcad dsn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pads2005sp2以及以后版本可以直接打开orcad的dsn文件,是件好事,可喜可贺。不过在用pads2005sp2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如果要从pads的在线eco方式修改设计,需要创建pads的库,其part type是用pads 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后元件属性的parttype所显示的项。
也就是orcad原理图中的元件的库的名字。
这各part type在pads2007和pads2005sp2中识别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在2005sp2做出的图不能在2007打开。
要从orcad输出asc进行eco的方式修改设计也需要pads的库,不过part type是orcad原理图中元件的pcb footprint名字。
可以如下解释:
常规的方式:pads logic对pads layout:由于pads的库管理是part type对应CAE 和DECAL
(虽然可以一对多,但是对于每一个例化的元件,其关系是唯一的,即一一对应)。所以相互之间的映射就可以用pary type来识别。
而orcad对pads layout:由于pads layout用的是part type对应,而orcad没有pads的库,要能映射,必须将其pcb footprint的名字
取成pads中的part type。
当可以用pads 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后,由于orcad也是有库的,于是pads logic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元件的属性,即其在orcad库中的名字识别为part type,
而对于只有一个gate的元件,就将其gata 名字(也就是CAE)默认和part type相同,对于有多个gate的元件将会按照designator和part reference
识别出不同的gate名。

由于pads logic不允许同一网络有多个网络名,而orcad caprute cis 允许同一网络有多个别名,故pads logci在打开dsn文件时对其网络名的识别会有问题。他会将 同一张sheet中 连接在一起的多个网络别名只用其中一种来表示,其余别名全部丢失。如果其他sheet页中还有该网络,那一页的网络名将是这些网络别名中的另一个。而在由dsn打开的logic文件中,这些幸存的网络别名间竟不是同一个网络(因为人家是以 名称 识别的),与layout对应时所有网络别名中也只有1个可以与layout中的网络名对应,其余全部丢失。不过由于是从orcad直接生成网表画出pcb,这些网络别名在pcb上实际是连在一起的,即pcb不会有问题。
知道这些后,可以放心,orcad + pads layout不会出问题。pads logic最多只能用来参考,logic 与layout相映射方便大部分对应查阅功能,但不能百分百信赖之。比如上面的多网络别名的情况。

另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同样的symbol符号,(比如倒三角,4道杠的接地符号),可以取不同的名字,然后这些不同名字的网络又可以再连在一起。哈哈哈,我真变态,有我这么玩的没。

网友:
我的经验是orcad+pads layout进行设计.

但布局时可以用logic打开ORCAD的原理图,因为logic与layout交互设计配合最好.

用logic原理驱动来进行布局效率最高.

网友:
logic原理驱动是什么啊,用这个怎么进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