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與15.5切換問題~

楼主(2009-04-08):
我怎麼用都不能切勒~~會不會是"CDROOT"這檔案的關係ㄚ,只有16.2版可以用,15.5怎麼切都說讀不LIC,請幫幫我吧~~

网友:
帮你顶,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使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進行切換,非常方便

网友:
命令控制台输入uprev或downrev,主板本号不同的无法降级,如16.2的无法降到15.5的

网友(2009-12-21):
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進行切換,

网友:
你查看一下15.5的lic是否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