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线的拐角弄成圆弧的就没法推线了

楼主(2009-04-08):
如题,难道还有什么可以设置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也太不人性化了!必须要到设计的最后才能修改拐角吗??

网友:
    Mentor建议完成走线连接后再操作拐角.

网友:
    算法上的困难。

楼主:
    那么allegro是否支持圆弧推挤功能??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最后改也没问题啊

楼主:
    发现把拐角的圆弧半径改小点或者是固定园弧大小——就是最大最小值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推挤的!

网友(2009-05-10):
    我从工厂得到的最新情况时,已在2007.6中修改了算法,圆弧可以PP了

网友:
    我从工厂得到的最新情况时,已在2007.6中修改了算法,圆弧可以PP了
引用 网友A:

2007.5才发布,。6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试用下呢。再说了,BUG还会有一堆,没人敢真正用于项目上……

网友(2009-10-02):
    allegro可以,但推了来后自动变成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