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08):
用DX画的原理图
用Expedition cell preview 查看封装时
显示cell Not Fonnd 找不到
因为开始画图时,封装还不齐,也没有生成PDB
就直接用符号画的
现在封装已经补齐了
怎么连到原理图啊?

网友:
就算是原先有封装并且有完整的part,画图的时候如果是直接用的symbol画的,同样没法打包到exp中,这是我遇到的问题,因此,我画的时候通常都是把库做好了再画,我是新手,难免有错

楼主:
我现在做好库了
但不能直接调用PDB
调用的时候显示没有可用的元件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打开你的symbol然后查看part number 一项,看看是不是和你的part的名字相同(不同就会有错误),把part number更改为与你对应的part 相同的名字,在原理图上点击相应的symbol然后右键选择update symb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库的相应分区要加入到搜索路径。
编译时会提示的。

楼主:
谢谢五楼
是搜索路径的问题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封装了
但我生成网络表的时候,提示:
Error 7618: Inconsistencies found between DX and PDB parts
我看了一下帮助,说是有失配的符号,针脚什么的
我查了原理图和元件库,应该对应没问题的
猜想可能还是设置的问题
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我还没遇到,不过之前做元件有散热的焊盘,cell的管脚要和symbol里pin的数目一致才行。

网友:
    楼主,我帮你顶啊,学习MENTOR是痛苦的
    不像ALLEGRO版块,那么火,每天排第一,唉,所谓人多力量大,有时还真想转学ALLGERO算了

网友:
    学了两个月,可以画个简单的板子了,最近被那个part问题搞晕了,如果现在转allegro实在是不舍得!

楼主:
    我已经把symbol的pin 类型重新整理了一遍了
    还是提示那个7618的错误
    我把原理图删的只剩下一页
    也还是提示这个错误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求高手帮我一下啊

网友:
    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不能发
公司有规定
    哎,苦啊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工程分几个人一起做,开始一个人做symbol和原理图,另外几个做cell,最后组成part的时候出现part对不上号!说是属性问题!不过具体的东西文章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