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问个极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RT:我很久没画板了,这几天做了一个板,使用protel DXP做的,都差不多做完了,最后才发现电容的两个脚,极性搞反了,原理图上显示1脚是正极,2脚是负极,但是在PCB原理图上却显示1脚是负极,2脚是正极,因为元件是自己画的,不知道是自己画元件的时候画错还是原理图导入的时候搞错,弱弱的问一句:电容到底1脚是正极,还是2脚是正极?

网友:
自己建的元件可以随便哪个是正极,只要原理图的元件极性跟PCB元件极性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