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L向LVPECL转变

楼主(2009-04-08):
像lvds中,在差分线中往往要匹配一个100ohms的阻抗。那在CML向LVPECL传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比如需要不需要匹配阻抗等。

楼主:
是不是要把每条差分线的特性阻抗设为50ohms,再在每条差分线上端接一个50ohms的阻抗(交流耦合)

楼主:
CML接口的输出电路形式是一个差分对管,该差分对的集电极电阻为50,如图3所示,输出信号的高低电平切换是靠共发射极差分对管的开关控制的,差分对的发射极与地之间的恒流源典型值为16mA,假定CML输出负载为一50上拉电阻,则单端CML输出信号的摆幅为VCC至VCC-0.4V。在这种情况下,差分输出信号摆幅为800mV,共模电压为VCC-0.2V。若CML输出采用交流耦合至50负载,这时的直流阻抗由集电极电阻决定,为50,CML输出共模电压变为VCC-0.4V,差分信号摆幅仍为800mVP-P。在交流和直流耦合情况下输出波形如图4所示。

红色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谁知道这个50ohms的上拉电阻是怎么确定的吗,还有他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