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4-08):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913MM)CKC(3HGYW837Q1GFU.jpg EAD212      ESD213      ESD214 是什么东西,是静点保护吗?

楼主:


网友:
过压和过流保护

网友:
PCB SPARK。
主要是产品防ESD用的。

网友(2009-08-19):
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
这种器件是静电防护的,依靠PCB焊盘尖端放电,因为不贴器件,所以成本低,但是反应速度慢,残压高.
山寨机的键盘很多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