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输出中solder mask_top是最终PCB版上焊锡的输出吗?

楼主(2009-04-08):
请问在CAM输出中solder mask_top是最终PCB版上焊锡的输出吗?好像要除去过孔,但是不知道如何看将过孔和阻焊层一起显示。

楼主:
有人能回答吗?

网友:
不知所云,solder mask_top层就是顶层的绿油,和过孔没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是说过孔盖油吗?

网友:
一般过孔不开窗,要求盖油或者塞油或者半塞,你要开窗的话,可以在出gerber的时候在layers中把VIAS选中,这样是整体过孔开窗,要想单独开某种的话,我一般是以器件的形式加孔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不懂qinwanzheng的发言,惭愧ing,哈哈

网友:
赞成qinwanzheng,开窗就选中过孔,盖油就去除过孔。

网友:
就是不盖绿油的锡路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