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椭圆型焊盘吗???

楼主(2009-04-08):
pads是不是不能做长椭圆型焊盘吗??孔也是椭圆型的那种~~~
没找着设置项~~~

楼主:
搞定,PAD STACK PROPERTIES FOR PIN里SOLT PARAMETERS设置

还碰到一个不可解释的问题:在FILE-LIBRARY MANAGER中看一器件的DECALS存在的(自建的),比如0603,而在PCB文件中,做ECO-CHANGE COMPONENT,在同一个库文件目录下找不到0603~~~比较晕~~~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
ECO-CHANGE COMPONENT是更改元件类型。

你的库里有0603的decal,但是没有0603的Part Type(元件类型),所以在同一个库文件目录下找不到0603.

一个完整的元件类型应包含DECAL和CAE。只有DECAL而没有元件类型,是不能进行ECO-CHANGE COMPONENT

楼主:
了解了~~~谢版主~~~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