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电源和地布线问题

楼主(2009-04-08):
小弟画了一个图如下,最后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电源和地,直接打孔到电源和地层还是有飞线存在,这里一定要有线把他们都边起来吗?还是我的孔没打对呢?第一张是我画的图,第二张是示例的图,好像示例上也是直接打的孔,我的怎么就不行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源和地层还是有飞线存在,首先你要确认你的层定义是平面层(cam plane)还是走线层或分割层

1,如果是平面层,则层定义中要分配相关的网络进来,如GND,VCC等,这样子所有元件的VCC,GND的管脚直接打过孔就可以跟平面层连接在一起了。

2,如果是走线层或分割层,需要在这些层画灌铜外框,然后执行Flood才会连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我在PADS ROUTER里面布线就没问题,在LAYOUT里面就会有飞线存在!是不是布线一定要用PADS ROUTER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