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09):
    如图(绿色的焊盘地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理图好像也没有错,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出现DRC错误是由什么引起的,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 C5C9的丝印怎么是红的?用的TOP层?

网友:
    应该是丝印放到TOP层了,所以出错了。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丝印放错层了,已经改过来了,谢谢楼上两位师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