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自动保存问题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侠,请教下怎么取消自动保存。我在箭头下的Preferences里面的自动保存的钩取消了,下次我打开文件时钩又钩
上了晕死了。请教下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
你这样试试,按下图设置好后点OK退出,重启99SE,看看效果!!!

网友:
不用试了!还是会恢复的!呵呵 我的99se就这样的,我想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3# coolzerong

网友:
估计是,我的好像可以设置的。

楼主:
这样也不行,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了 3# coolzerong

网友:
同意楼上上上的说法,我的版本可以,取消后就不会自己勾上。

网友:
    我的也会自己保存
    哪位大侠发个好的版本啊

网友:
    我的也是,每次开启都要选择一次。有没有办法设置启动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