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光绘文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4-09):
各位高手,我在做光绘文件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在点击manufacture后 再点击artwork,会弹出如图123的情况,然后我点确定会弹出如图321的情况,我点确定继续生成光绘文件,最后会弹出一个文档(我截取了部分图片为图片qqq),里面好像是一些警告,不知道生成的光绘文件有没有问题,具体的图片请见附件,望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了?还是我的这个问题太肤浅了,我还是个新手,还没有入门啊!需要高手指点。。。

楼主:
不会吧 ,怎么没有人回啊,我的光绘文件是出来了,也用cam350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但是上面图片的一些情况让我不敢把资料发出去做板啊 ,我怕有问题,哪位大牛 能帮忙确认一下!先谢谢了 。。。

网友:
第一个问题:舖铜时设置的光绘类型与出光绘文件时设置的光绘类型不同。如图2中类型必须一致

楼主:
4楼的,我把铺铜时设置的光绘类型与出光绘文件时设置的光绘类型改为一致了,随后就弹出如图321所示的情况,这又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