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VCC_BAR查找替换问题

楼主(2009-04-09):
我在原理图编辑时的电源都是用默认的VCC_BAR这个名字,后来要用稳压器输出的“5V”信号代替,为什么用EDIT-Find或者EDIT-Global Replace操作都找不到VCC_BAR这些信号呢??如果要查找如R4这样的元件就可以找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麻烦各位了

楼主:
补充:元件模块中的电源和地都是ZeroLenth,这样就无法连线啊,那这些元件的电源和地信号线该怎么处理?

网友:
查找时候下面要选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