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问题

楼主(2009-04-09):
在做通孔焊盘的时候,一般只要BEGIN LAYER,DEFAUL INTERNAL,END LAYER,SOLDERMASK_TOP,SOLDERMASK_BOTTOM.
那在一个十层板中,调出的焊盘却跟不是这样的(如图)
为什么呢?难道在做焊盘的时候要根据所需板的层数来设定焊盘参数吗?

网友:
看你在Parameters Tab中的Internal layers是否為Optional

网友(2010-03-20):
你从板子上导出的焊盘是带有内层信息的,在做通孔焊盘的时候, 只要BEGIN LAYER,DEFAUL INTERNAL,END LAYER,SOLDERMASK_TOP,SOLDERMASK_BOTTOM即可

网友:
3L正解
LZ多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