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VCC_BAR查找替换问题(附图)

楼主(2009-04-09):
我是论坛新手,之前不知道怎么发附图所以另外发了个帖子,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的目的是要把图2中的VCC_BAR和图1中的5V联系起来,我用的是Edit-Replace操作,可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我的目的是要用5V给原理图中的所有VCC_BAR供电,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有点低级,请各位多多包涵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p5v是原理图中没有的?
你将p5v改为5v试试
我没用过这个,不过看报的错误应该是这意思

楼主:
谢谢你。不过一样不行。。估计是VCC_BAR这个不是Ports,Pins,Aliases这几种类型吧。。。
还有,集成元件中的VCC,GND无法用导线连接,系统会如何处理?

网友(2009-05-18):
是不是你的网络名是VCC BAR,中间没有下划线啊.

网友:
问题解决没,公布一下吧

网友:
将所有的出现5V的地方加上同一的电源标记,就是那个VCC BA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