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DRC时报错,急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9-04-09):
各位大哥,大姐:
由于我的这个元件比较大,所以我把一个元件分成多块,如一个元件U1.我分成了U1A,U1B,U1C,U1D,U1E这5块.
我在orcad属性里设置的REFERENCE都为U1,PCB FOOTPRINT设为同一个封装,比如BGA255。
但在DRC检查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DRC0026]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

寻求帮助!
谢谢~~

网友:
你这5块用的不是同一个LIBRARY,你可能在编辑某一块的时候,UPDATE CURRENT,使得这块和其他地方不是同一个LIBRARY了,你在全局搜索U1*,看看他们是否是一个LIBRARY.

楼主:
谢谢dsj20021 回复!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因为我的库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
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打开原理图时很慢,应该也是在Source Library设置路径的问题。我把网线拨线拨掉就不会那么慢了。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到哪去设置我的路径啊?我在元件属性里没法设置Source Library,里面是灰色的.
再次寻求帮助!
谢谢!